楼主(2005-11-11):
各位兄弟大家好:
我想请教一下如果负载的惯量过大的话,除了系统的灵敏度和响应时间变慢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不良影响,主要是在输出速度的稳定性方面有没有什么影响?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其他影响应该有如下两点:
1,负载惯量过大,在减速过程中有可能造成直流环节过电压,应采取电气制动如增加DB制动电阻或采用能量回馈的系统.
2,采用带PG的矢量控制,加减速时间和ASR增益要调整协调,稳定.输出速度和稳定性应该能够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