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1):
我用的是OMRON的CJ1W-DA401模拟量输出单元,现在我要在触摸屏的流量输入写入设定值,而在PLC里面将其设定值分成10断,以0.045秒为基础,迅速改变每断的值,问是否可以改变其输出值,对plc的响应有无影响?

楼主:
各位帮帮忙吧!

网友A:
每0.045S变化一次?就是说45ms要刷新一下设定值。
首先触摸屏写到PLC内部地址需要一定的时间,PLC的运算也需要时间,
这个45ms就不是那么好掌握的了。
PLC的运算时间还好算一些,但是触摸屏与PLC的通讯时间就不好说了。

楼主:
师傅,此画面如何调出来呢?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B:
時間週期自己試一下;用PLC計算DA CH的開始時間做計算,完成條件後,移到下一週期!人機做觸發用即可!

师傅,此画面如何调出来呢?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楼主:
谢谢你小鸟师傅,不胜感激!!
能否给我你的qq号吗呢?
我想拜你为师!!!!

楼主:
里面的2000
师傅,2000中为什么有9点输出1点输入,可是我要控制的却有压力与流量,输入点怎么够用,9点输出是不是2000.00----2000.01-----2000.02---------2000.08呢?请详细说明好吗?
不胜感激!你的徒弟留言

网友B:
我不是您師傅!也不是小鳥!

您必須有一點基礎!否則如何教起?難...........

楼主:
麻烦你拉,我先在就这一点不是很明白,因为刚刚用到CJ1系列产品,谢谢拉!

网友B:
你不先去:
1.理解軟體如何操作!設定!
2.功能指定位址劃分區域!與變換指定位址方法!
3.存取WORD數值方式!
4.比例縮放功能取用!
..............

Bit與Word先去弄清楚來!沒走哩,想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