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1):
请问各位老师  , RS232需要远程通信,我想把它改成RS485的方式,问一下老师们,有几种方法可以把RS232转换成RS485     ,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A:
RS232转换成RS485就是电平转换问题,用专门的转接器件可完成这个转换。价格很便宜。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采用MAX3485芯片(不再采用232电平转换系列芯片)直接将TTL电平转换为485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