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1):
请问各位老师  , RS232需要远程通信,我想把它改成RS485的方式,问一下老师们,有几种方法可以把RS232转换成RS485     ,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
232-485数据线

网友A:
RS232——RS485转换模块到处都有啊,有源的、无源的......

楼主:
楼上的你好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
我用的是 考勤机,由于绝缘不好,以前的信号线串进220V火线,使RS232/RS485转换器烧毁,同时
打卡机的信号输出端有两个10欧姆电阻烧坏,这两个电阻连的是232转485的芯片,所以我现在只能用RS232,但是又不能远距离传输,我想改成485,请问那个232转485 的芯片是否损坏,如果损坏,能不能更换?
谢谢了 ,请回答一下啊,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