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1):
看来看去,发现变频器好像都是用来直接驱动电机转动。本人忽想,有没有哪种变频器不是用来直接驱动电机转动,而作其他用途的?频率和电压不用非得符合压频比为常数的,也就是频率和电压可以任你调到满意的。比如给电机励磁,或其他特殊用途的。

网友A:
置顶。就是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讨论此题目。

其实这个题目很不错,特别是对于电源设计和开发的工程师而言,是个不错的话题。应急电源,要求无缝连接。就需要变频控制,而且其负载不是电动机。

网友B:
频率和电压任意调节是比较简单的事,但不知道哪里有需要这方面的应用? 搂主有这方面的需求吗?

楼主:
比较简单吗?不这么不认为吧?
我现在就要用变频器来给绕线式异步电机励磁,这就需要 sf 的频率和比较低的电压,但两者并非需要符合V/F为常数的规则。苦于电压和频率无法任意调,实验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三楼认为比较简单,不妨详细讲讲。

网友C:
只调压不调频就不是驱动电机的.

网友D:
[原创]
我以前接触过电弧炉节能方面的技术改造!正如楼上的兄弟所说的问题,变频器的
作用也不一定都是用来控制电机的,我接触的此电弧炉节电器是用计算机作为上位机,以变频器作为执行部件来控制电弧炉的电流大小,改变电弧炉控制的电流大小从而改变炉内的电弧强度!我仅仅在其中只是协助参与现场安装,对于现场的软件调试我本人是半点都不明白!不知道诸位高手是否有现场调试电弧炉节电节能的体会!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总结就请告诉我在此将感激不尽!!

网友D:
[原创]
楼上的这位老兄啊:
          你是从哪里得知只调压不调频就不是驱动电动机的!!我个人掌握的电气知识都是比较稀少的!!想不到老兄你竟然比我还要。。。。。。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较简单吗?不这么不认为吧?
我现在就要用变频器来给绕线式异步电机励磁,这就需要sf的频率和比较低的电压,但两者并非需要符合V/F为常数的规则。苦于电压和频率无法任意调,实验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三楼认为比较简单,不妨详细讲讲。

     一般变频器的V/F常数都是可通过设置改变的,如果你不是需要动态的调节频率和电压,可通过改变这个v/f值来得到某个频点所需要的电压。

     如果需实时动态的变化电压和频率,就需要请你的变频器供应商提供一个调整变频器输出电压的模拟或数字接口,一般的变频器都有一个232或485数字接口,可实时调整变频器的内部参数。

     如果你的应用商业上可行,我可以帮你定制专用的变频器。

楼主:
楼上老兄说得静态调节我倒是能做到,这动态调节方法没试过,回去试试,在这里现行谢谢了。

网友E:
用于屏蔽干扰系统!

网友F:
电磁炉,15-30KHZ高频,主要利用涡流使得锅发热,然后,呵呵,打火锅拉,这种天气,实在是爽啊。

电磁炉实在是变频技术的一个伟大的应用,效率高,安全性也高。唯一的缺点是采用了IGBT元件,电磁干扰不可避免。

网友G:
有,做变频电源

网友H:
据我所知,现在森兰的SB80具有vf分离控制,应该可以调节之间的比例

网友I:
请问,电机在低速运行时,电流是不是回增大,有固定的计算公式吗?有没有当电机的电流值到达一定数值时,会使电机反转的电机保护功能?谢谢大家啦!

网友J:
哈哈,自己做个可调频脉冲发生器算不算“变频器“。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约定成俗的叫法而已。

网友K:
有创意不过还得联系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