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故障

楼主(2005-11-11):
现我厂用安川F7型75KW变频器,用触摸屏控制,在提高频率时会自动降到0,变频器无故障代码,再次启动又正常,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A:
能说详细点吗?什么自动降到0?速度给定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速度给定整定如何处理?

网友B(2006-01-25):
你是采用的多段速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