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1):
我厂使用和利时的SmartPro系统,有一个现场控制柜和一个扩展柜,出现的问题是:有时控制柜和扩展柜的所有模块一会离线,一会在线,在趋势图的表现是曲线跳跃,出现一个个毛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事?我们将扩展柜的一个FM147拔掉后,停几分钟再插上,只能暂时解决问题,是模块之间的相互干扰么?斑竹能不能帮帮我?

网友A(2006-07-21):
你的FACVIEW数据库一直吗?我碰到过,不过解决了!

网友B:
有几台操作站?,可能是上层的FACVIEW不一样,也可能导致这中情况,可是重新备份、恢复试一试

网友C:
数据库不一直的问题

网友D:
可以按如下办法处理
1、检查相关的DP接头,DC24V接线,导轨卡座,终端匹配器等的紧固情况。尤其是主柜和扩展柜之间DP连线的各接头。,看其是否接触良好。
2、检查外接信号,尽量避免外接信号有串入干扰的情况发生。
3、在离线时插拔所有离线模块观察哪一个模块离线引起的干扰了其他模块的DP通信。最好检查所有离线模块之前的那一个模块(它的嫌疑最大)。一般扩展柜接入是通过DP重复器接入的,DP重复器也需要检查一下(替换法试试)。

网友D:
扩展柜检查完,还需要按以上办法检查主柜。离线时可否凭肉眼直观的从模块运行灯状态上发现?

网友E:
我遇见过类似问题,主要是DP线严重老化,更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