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于S7-300

楼主(2005-11-11):
请问GP2500S与S7-314怎么连接?

网友A:
在GP软件里可以查到通讯参数的设置和电缆的制作图的。

网友B:
直接用MPI,连接手册里有详细解说.

楼主:
我就是用的直接MPI连接,就是不知道怎么能连接上的,
GP2500S与S7-315-2DP通过MPI通讯时,提示错误PLC COM。ERROR(02:FB:02)是由什么引起的?
MPI网络设置如下:
MPI直接连接模式;
GP的PLCs号为1,节点号为2,本地节点号为1;PLC的MPI地址为2,最高接点号15与PLC中设置一直,请问两者间的通讯还需要设置什么?望各位大虾帮忙了,万分感谢!

网友C:
没有定义DB块对应GP的系统区。

或取消GP的系统区影射试试。

网友D:
猪头说的对

楼主:
谢谢各位了,主要是没有开辟20个字的空间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