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1):
请教一下各位:电源进线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网友A:
是你的负载三相不平衡

网友A:
三相线一样吗?

网友B:
仪表没问题的话,就是你的三相负载不平衡。

网友C:
还有可能是电容器的问题。

网友D:
是什么负载?
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负载是否正常?

网友E:
负载就是你的用电设备,当分别接入A、B、C相的用电设备功率不一样进,就会发生三相不平衡的情况

网友F:
还没问高压、低压呢,俺们这儿一个35KV变电站的高压PT熔管(限流器)烧了一相,三相电流当然不平衡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