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1):
我用日立H2002 PLC,基板安装COMM-2H通讯单元,通过通讯单元的RS232C口与GP477R连接,但经多次设置后,GP上显示“COMM.ERROR",错误代码为”02:17“,查遍GP手册,也没有查到该错误代码的内容。有哪位大侠知道?不胜感激!

网友A:
查PLC的手册,我手头上没有HITACHI的。

网友B:
还是有的吧,在manual的上面又两个hitachi的选项,选上面那个

网友A:
我说的是PLC手册。查错误代码

网友B:
PLC手册做什么?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要是GP上的错误代码是PLC那边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负责那么多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搞定。RS232C与RS422两种接口全OK。是COMM-2H上的RS232口设置拨码开关不甚合适,且我用的是H2002 CPU,设置时应选H2***系列PLC,而不是H系列。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们倒是没有注意,不好意思。在我们的手册里H2002也分在了H***里面,所以我们也没有注意你是否会在这里出现错误。我已经发邮件给日本,希望以后这种问题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