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1):
现有一西门子马达,其参数如下:
V      A    KW    COS&    HZ     1/MIN
380Δ    637  355    0.89      39      1150
445Δ    637   410   0.89      45.5    1350
                                                      MAX:3300rpm
现用西门子6SE7变频器器控制,CUVC
采用控制模式为恒功率张力控制(CONSTANT POWER),调速范围为10,现有些问题想向大家请教,希望大家能不吝赐教:
1,关于马达变频调速,是否为其调速范围是否为0—39额定频率之间,调速范围是否为0—1150之间?马达工作频率速度不能超过其额定值?
2,采用马达的第一组参数,根据n=60f/p,如果我采用马达的最大速度3300rpm,是不是频率设定为110HZ??,想得到10的调速范围那正常马达工作频率是否为11HZ---110HZ之间?!
4,变频器参数的参考频率应该设多少?
5,对于我们普通的MCC马达,如果想用变频器控制其速度,其设定最大频率是否为额定值(50hz),也就是说其运行速度最大为其额定速度?

网友A:
对于上述几个粗浅的问题,我的回答如下:
1.马达的数据中39Hz,给出的恒转矩参数,也就是说0-39Hz,可以恒转矩工作,严格的说应该是5-39Hz。

2马达的最高转速3300rpm,对应的运行最大频率是110Hz。如果调速范围是1:10,那么11-110Hz,就是它的调速范围。

3.为什么没有问题3呢?跳过。

4.参考频率50Hz。

5.你的说法正确,无需怀疑。

楼主:
关于马达调速的几个粗浅问题请教的继续
针对上述1,2问题,我还想请教,在11hz到110hz之间我想使用恒功率的特性做控制,既在10倍的调速范围内保持功率不变,此时改变马达的控制特性从39hz推前到11hz(5hz---11hz恒转矩,11hz---110hz恒功率)是否可行?

网友A:
楼上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很想听听来这里的其他人的意见。不过还想问一下楼主,你设想得恒功率调节是多少?比如说,电机的额定功率是355kW,你想在11-110Hz范围的恒功率是多少?如果你想做到355kW的恒功率,那可就是做梦了。
谁能说一下,上述电机的指标,能够实现5-11Hz恒转矩控制,11-110Hz恒功率控制的功率是多少?我准备“钻石”加封。
此问题尽管实用的意义不大,但是对电机的调速特性却很有讨论的空间。如果能贴一张功率曲线坐标图上来,更直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针对上述1,2问题,我还想请教,在11hz到110hz之间我想使用恒功率的特性做控制,既在10倍的调速范围内保持功率不变,此时改变马达的控制特性从39hz推前到11hz(5hz---11hz恒转矩,11hz---110hz恒功率)是否可行?
这样做是可以的.电机的基频设为11HZ,最高频设在110HZ;电机的电压设在105V(对应11HZ时的电压,不能设380V,否则会烧电机)是可以用的.最大输出转矩还是电机的标称转矩,不会加大的.这是电机的常识,电机的转矩只决定于电机的框架.

网友C:
楼主没有明确说明给出的是电机的铭牌(额定)参数,这里且当就是铭牌额定参数.
正象kdrjl版主说的,虽实际意义不大,但理论上是可以做的.
根据上面参数: Pe=355 kw  Ne=1159 rpm  Me=2948 Nm
当将11Hz作为恒功率点时,大约有N=325rpm  此时转矩为Me=2948 Nm
     P=325/1159*355=99.5KW      这个功率就是横功率值
.当从这一点开始向上调速到3300rpm  功率一直可保持99.5KW   但转矩是下降的,在n=3300rpm时         M=325/3300*2848=290.3NM
这个转矩相对电机的额定转矩来说非常小,硬要使用则非常不经济.

网友A:
鼓掌!感谢学干的发言。顶起。

网友D:
最近刚好研究了这方面的应用。我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条件:
1  调速范围很宽;
2  负载的力矩随着转速的加大而减少,比如说放卷机;
3  一般是短时工作制;
4  需要利用电机的过载能力;
有点代表性,应Kdrjl 斑竹的要求,将该电机的速度-力矩曲线划出来,(11Hz为弱磁点-325rpm),大家讨论一下,还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B:
直接用转矩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E:
单位有一条输送线,输送线有两个马达,前后各管一段,不要求马达同步.嫌速度慢做了改进,加了一个FUJI的变频器,将频率设定为75Hz但是速度上去了,马达寿命却减少了,一个月左右就因为OC2或者OC3变频器跳脱检查出有一个马达是坏的(分别单接试验)而需要更换马达,个人认为这是因为马达长期工作在overloadling状态下导致的问题,想请教各位有什么看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单位有一条输送线,输送线有两个马达,前后各管一段,不要求马达同步.嫌速度慢做了改进,加了一个FUJI的变频器,将频率设定为75Hz但是速度上去了,马达寿命却减少了,一个月左右就因为OC2或者OC3变频器跳脱检查出有一个马达是坏的(分别单接试验)而需要更换马达,个人认为这是因为马达长期工作在overloadling状态下导致的问题,想请教各位有什么看法?
使用带电流限制功能的变频器会好一点.转不快也不会烧电机.overloadling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