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1):
最近发现关于变频器的调频范围的问题,各品牌系列变频器的最大频率数各不相同。
比如sew变频器的调速范围是-5000rpm~5000rpm,按照50hz转速1500计算,其最大频率也就相当于300多hz,而施耐德71系列和丹佛斯5000系列的最大频率可调至1000hz。
我的控制经验有限,实在想不出变频器在输出1000hz的时候,一般都是控制什么用的?
在如此高频下,电机的扭矩,电压,电流等参数将会如何变化?
垦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应该接触一些机床行业的传动系统,或者与电主轴的制造商了解一下。也许可以找到你感兴趣的内容。

网友B:
磨镜片的最好的要求转速在18万~35万转/分,算一下要调到多少HZ?

网友C:
电主轴的额定频率一般都是800、1000、2000HZ;
我们配的就是DANFOSS变频器;

楼主:
对于电主轴我没什么概念,看来我得去了解了解再说,不过最好那位可以大概给我介绍介绍,先谢过。
磨镜片的最好的要求转速在18万~35万转/分,算一下要调到多少HZ?
不知磨镜片的在50hz时候是多少转速。

网友D:
什么是变频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电主轴我没什么概念,看来我得去了解了解再说,不过最好那位可以大概给我介绍介绍,先谢过。
磨镜片的最好的要求转速在18万~35万转/分,算一下要调到多少HZ?
不知磨镜片的在50hz时候是多少转速。
看来真的要翻翻《电机原理》去了。电机的极对数、电机的频率、转速与极对数的关系式,是交流电机的基础概念。是定理。不是只在考试的时候计算,而是在实际中应用。理论联系实际。50Hz对应3000rpm同步转速,这是2极电机的指标。改不了。

网友B:
超高速电机以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2P电机50HZ时最高也只能是3000RPM.不会有特殊性的.

网友E(2006-01-17):
磨镜片的电主轴需要特殊的气浮电主轴了,速度有40000RPM,100000RPM,120000RPM.
国外的电主轴有150000RPM的.
一般是两极电极,转速/60=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