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彩色触摸屏询价

楼主(2005-11-12):
现公司要买几个5.7彩色触摸屏.
以前用的是OMRON...(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想询问一下PRO-FACE与EVIEW的价格怎么样 及型号 谢谢

网友A:
Pro-face :
5.7伪彩型号:GP2301-SC41-24V(常规产品,如果需要GP2300-SC41-24V需定货)
5.7真彩型号:GP2300-TC41-24V

网友B:
PROFACE与EVIEW不是同一个档次的,价格差多了;

网友A:
点击查看相关型号产品的功能介绍:http://www.tianren88.com/html/pro-face/cp-pro-1.htm
价格问题电话联系:0510-5160026

网友C:
为什么要用PRO-FACE或者EVIEW的?一个贵一个质量没保证.
用HITECH的吧,不贵质量也好

网友D:
EVIEW触摸屏 价格货期,服务决对支持!~!!!  质量是没问题的,可以先试机。
上海哲辰/021-54258127 54258167  周先生

网友E:
用SOLCN人机界面  SOLS500D-C 5.7 256色 试试看
人机界面操作软件 esol C5.4:
SOLCN人机界面是运算速度最快的人机界面,中央处理器采,用高速逻辑芯片FPGA,区别于现有人机界面,可兼容各种品牌PLC,并可同时连接两种不同品牌的PLC多台.详细请www.solcnworld.com                        联系qq:423410808

网友F:
还是建议用Hitech的好,不过台达触摸也可以,不过稳定性比Hitech稍差些,但绝不会比Eview的差。

网友G:
台湾牌子的大概都是三千多一点吧!

网友E(2005-12-16):
中央处理器为高速可编程逻辑芯片FPGA,其上的逻辑子单元群体可同时协同工作,可在同一时钟内执行多条指令,同时产品的内核(CPU)自行设计,图像由硬件直接生成,高速生成和显示更为复杂的图形图像

网友H:
个人建议选HITECH的屏,因为性能稳定价格还不贵,VIEW系列的屏的质量确实没有保证,用一段时间难免会出问题。而PRO-FACE的价格又实在太贵,再说是日货,我们要反对日货!!

网友I(2006-04-21):
既然EVIEW没有保障,为什么不用WEINVIEW 真正台湾品质,价格和EVIEW差不多

网友I:
台湾威纶 WEINVIEW 5.7 彩色屏 MT506TV46 真彩色 (伪彩屏已停产)
深圳人机 EVIEW MT506S 伪彩色
真彩色和伪彩色在视觉效果上有很大的差距,真彩色比伪彩在亮度、对比度上都有优势,在各个角度看都不会模糊;而伪彩色正面看很清楚,换个角度就很难说了,两个价格差不多,具体价格SXW22@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