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2):
在不改变速度的情况下
通过变频的改造
实现
改变功率 不改变速度!
怎么办 我是初学者!!谢谢大家

网友A:
什么叫“降式”电梯?这个电梯总是下降的吗?换句话说,它的负载是势能负载吗?不会在“无底洞”里装的电梯吧?真如此的话,反馈电网最节能了。

楼主:
哈哈!不好意思
老兄  我提到的是垂直升降式电梯!他的负载是势能负载,
要求 不能改变电梯的升降速度,而且实现节能改造,
我想 速度不能变,只能根据负载的大小  来改变 电机的 功率大小了??
菜鸟啊1 不好意思???

网友A:
楼上,用不着客气,在这里,什么问题都可以提的,你不是看见了吗?只要与技术问题相关,想怎么提,就怎么提。

其实,变频器控制电机就是根据负载的变化而改变功率的,这个过程是自然的,不用人为的干预。对于垂直起降的升降机,上升过程是电动状态,下降过程是发电,一个耗电,一个馈电,如果向电网馈电,就是节能的。假设,你搞两部这种升降机,一个下降状态,另一个上升状态,采用供直流母线控制的技术,节能是可想而知的。

网友B:
斑竹:就算是两部电梯,也不可能总是出现一台上升,一台下降的情况的.还是加馈电装置的好.肯出钱什么都好办!

楼主:
我想  用一个压力检测器检测 负载
将负载的压力装置 的参数传给 变频器 变频器 根据 接受的信号 调节电机的功率,但是电机的功率的功率是和转速成正比的 这样就不能保证电梯的速度不变,
另一种方案是 在电机的部位 改变电机的数量 把原来的例如100KW的电机 改为两台50KW的电机 根据负载的反馈的信息 变频器给予调节 这样就可以了这种方案改变了原来的机械结构而且我怕这种技术不成熟,效果不明显!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