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电机恒速转动

楼主(2005-11-12):
请教各位高人,如何实现电机恒速转动,电机功率0.37KW,转速120r/min.

网友A:
[原创]
这个要看你的电机所应用的负载??

楼主:
lulixlh先生:
你好,谢谢你的回应,
负载很小,约0.1KW,请与赐教。

网友B:
你有试用变频器吗?在里面可以设定相应的加速时间,以及转速的!

网友C:
用矢量变频器,或加编码器作闭环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