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直流传动

楼主(2005-11-12):
我们这是一条高速线材生产线,近几天吐丝机的震动一直特别大,他采用的是西门子直流传动控制,另换了装置还是不行,请教各位大侠指点一二,机械上没有问题,有没讲清楚的地方请各位咨询,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敢保证机械上没有问题?兄弟震动都是机械产生的呀,太别是高速的呀。你检查你所有的高速运转部分,看是否正常,一定要细心。

楼主:
吐丝机的机械部位只是斜齿轮,打开吐丝机盖检查齿轮完好无损,电机与齿轮箱连接轴也拆开检查没有问题,这个震动比较特别,它不是什么时候都震,而是突然一下震动特别厉害,现在除过机械问题,就假如是电气问题,我该从何处下手,

网友B:
是闭环调节吗?

网友B:
有没有编码器信号返回直流控制系统?

楼主:
是闭环控制,编码器重新换过,线路拿摇表摇过,线路正常,现在我怀疑是不是电机在一段时间运行之后,电机的参数和最初的装置设置不匹配,应该从新优化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闭环控制,编码器重新换过,线路拿摇表摇过,线路正常,现在我怀疑是不是电机在一段时间运行之后,电机的参数和最初的装置设置不匹配,应该从新优化一下
没可能!如果电机故障的话,要去修的.看一下电机的轴承是不是有问题,内部平衡块是否松动.

网友D:
来看看,lz介绍详细些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