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2):
各位高手有谁知道绝缘电阻是一个什么概念,有什么用?

网友A:
这个吗?书上面有详细的解释,去看看基本的电工书。

网友B:
简单点就是和大地的电阻

网友C:
电介质在直流电压作用下,内部通过稳定的泄漏电流,此时电压值与电流值的比值,称为该电介质的绝缘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