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2):
请问Sm0.0有什么用?我是新手!

网友A:
程序运行时始终ON;

楼主:
既然始终为on,那还有什么用?不合直接导通一样吗?恳请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用不到的,在大型系统中可以判断其是否工作,比如在网络系统中。
只是个人想法,我也是一个菜鸟。呵呵!

网友A:
可以做为输入的接点呀;

楼主:
谢了,谁还有更好的解释?

网友C:
SM0.0是一个无条件的常闭触点,用来启动无条件运行的指令。
只要上电,SM0.0必然是“1”。因此程序中那些不受任何条件限制,必须要执行的指令就用它作为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