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2):
求助:S7-200的EM231模块的DIP开关如何设置?
我要设置成4-20mA输入的。
还有:gain如何调整?
注:EM231是4AI模块。

急!!!谢谢!!!!

网友A:
1,3在On ,其它Off
0

网友B:
论坛里找一下,以前我贴过;

网友C:
可以设成0---10V输入的呀·,在输入端并一个500欧姆电阻就解决了,我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