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2):
在接步进电机驱动器时,FX1S-14MT的PLCCOM端接5VDC地,提供驱动器的电源由24VDC改为12VDC,发现电机不转,提供12VDC的变压器发热很厉害,

为什么电机不转,12VDC不能替代24VDC么?

网友A:
驱动器的问题,要不就是变压器的功率不够。

网友B:
如果驱动器额定电压为24V的话,用12V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C:
步进脉冲一般都是5V的,要是接12V或24V要加电阻的.驱动器有24V和220V等,如果是24V的,接12V肯定不行.不知道你的步进是不是24驱动的.看手册吧,要不烧了就麻烦了.

楼主:
驱动器电源提示为12-40VDC,最好接12VDC,更奇怪的是,驱动器工作时,我用电表检测电源两端仅为5VDC,电源断离驱动器重测为20VDC.这是怎么回事?电机也不转

网友D:
确实是变压器功率不够.

网友E:
明显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