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我很着急!!

楼主(2005-11-12):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台织布机,它的电机是7.5KW(三相异步电动机,380V)但现在我这织的布很薄电机不是满负载工作.
我想换一台小一点功率的电机(转矩能够满足).请问各位我这样做能否省些电,意义大不大.
还请各位赐教

网友A:
想法 是对的,节约能源,有意义.支持你!短时间可考虑采用星接节电,7.5KW J电机原接法是角接,怎样?

楼主:
谢谢2楼
  但我怕角变星后电机烧了.????

网友B:
被你淘汰下来的7.5KW的电动机,准备让它干什么?如果闲置的话,个人感觉,不如不去搞。加点其他的节能设备。

网友C:
也不要那么小气

网友D:
象你这种情况,角变星后不会烧坏电机。

网友E:
出发点不错,节能就是创造,你用个变频器试试,不过挺贵的,国产几K吧.

网友F:
用变频器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的赐教
我感觉角变星后电机长期运转会烧.
我也想过用变频器但我织布机转速不能变
还希望大家给点别的意见

网友G:
我想轻载改了应该没事吧.

.........................................
请多多指教!

网友H(2005-12-18):
如果长期在轻载工作状态,还是建议更换小点的电机

网友I:
同意12楼观点

网友J:
想法是对的,同意12楼的说法,只要满足扭矩就行

网友K(2006-05-04):
好啊!节约是好的!那也要看具体问题!能提供你的两台电机的具体参数吗?

网友L:
如果不是满负荷,可以改成星接,电机应该不会烧坏电机。

网友M:
同意16楼.可以先试试.
角改星其实就是降低电动机工作电压,会降低电动机输出转矩.所以根据转矩倒推电机功率比较合适.考虑到更换电动机的投入和设备今后用途的变更(如果还要织厚的呢?),建议你用变频器试一下,使用变频器节能功能,这样在轻载时也能有节电的效果.投入产出比与变频器价格和节电效果有关系.
另有一种产品叫:节电宝,应该适合你那里的情况.powerposs

网友N:
用电流互感器控制星角转换,要延时和转换逆差!

网友O:
星变角,电压也要跟着变化,否则有危险

网友P:
负载计算了吗?如果有理论依据就换吧,暂时投入一点,将来收获的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