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变110

楼主(2005-11-12):
110v电压可以由220V电压经过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得到吗?

网友A:
你想得到交流还是直流110?
交流没戏

网友B:
可以得到110V的电压,是半波的。

网友C:
用一个变压器就行了嘛;

网友D:
能得到的呀,我原先有一灯泡经常会坏,后加一二极管效果不错

网友E:
能不能用一个万用表一试不就结了

网友F:
经过一个二极管得到的只是脉动直流电

网友G:
一个二极管是无法达到的,达到的只不过是220V峰值的半波而已。

网友H:
交流电可以通过改变线圈匝数就可以改变电压。二极管基本不能改变电压,只能改变交流电的波型,将交流电的全波型改为半波的直流电。

网友I:
在单相半波整流电路里,负载获得的脉动直流电平均值U=0.45U2这里的U2是变压器的二次侧电压的有效值,由此可见,串联一个二极管可以起到降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