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3):
我公司有2条35kv专线,有2次出现这种情况:1号线高压电机短路,造成1号线部分电机欠压跳闸,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未跳闸.而2号线有2台260kw变频器也保护动作了,显示过流动作,其他电机却未跳闸,请交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朋友,首先你这两条线路有没有混合使用,如果没有那吗,为什么你一号线路出现短路而影响了你二号线路的正常工作了呢?
你一号线路上面所跳闸的电机相比较来说是否都是大电机,而小电机没有跳闸呢?
如果是这样那么二号线路变频器保护,而其它电机没有跳闸就好解释拉!
一点就是你两条线路混合使用!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一号线路上面所跳闸的都是大电机(160kw以上),俩条线路绝对没有混用,是由供电局110kv直变35kv独立线路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