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3):
我下了gx simulate6,先安装EnvMEL文件夹里的SETUP,再安装大文件夹里的SETUP,应该是没问题了.可还是没办法打开,一打开FXSimRun,就提示"应用程序的环境可能被破坏,请重新安装".可是重装了N次还是老样子,不知道怎么回事,望大侠指点!!!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比如GX Congratulator

网友B:
打开梯形图逻辑测试就可以了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兄,我还以为是单独打开gx simulate6呢,呵呵,多谢了!!!

网友C:
需要先安装GX-Developer;

网友D(2006-09-19):
怎么打开梯形图逻辑测试就可以了啊

网友E:
你安装编程软件了吗?安装三菱仿真软件之前先要安装编程。

网友F:
打开GX DEVELOPER 7,打开一个工程,点击"工具"的下拉菜单,选择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程序自动会调用gx simulate6,此时,模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