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3):
请求高手指点,我在用西门子840D系统加工中心500D卧式机床校夹具过程中,Z轴过行程时机床无报警信息造成光栅尺被撞,现无法查出原因被罚款停职,拜求高手指点!300多W的设备怎么没报警就撞了呢,百思不得其解!
dfwangf@tom.com

网友A:
难道就没有软限位?MD36100和MD36110,看看值对不对

网友B:
1。将系统参数下载,与随机原始磁盘资料对比,看系统坐标原点,
2。查看I/O诊断,看你的硬限位开关,
3。查看你的机械坐标系值与现在位置偏离可能很大,导致轴系以G0速度撞击,
4。程序里的坐标系统SHIFT或或刀补值错了。
试试吧。

网友C(2005-12-18):
首先查软限位,查硬限位撞块,硬限位开关。还有系统PLC程序看看。

网友D:
楼主故障处理好了没有?结果拿出来大空一起分享吧!

网友E:
为什么硬限位不起作用?我这有几个相关的参数供参考:
数据号 数据名 单位 值 数据说明
34010 REFP_CAM_DIR_IS_MINUS - 0 / 1 返回参考点方向:0-正;1-负
34020 REFP_VELO_SEARCH_CAM mm/Min * 检测参考点开关的速度
34040 REFP_VELO_SEARCH_MARKER mm/Min * 检测零脉冲的速度
34050 REFP_SEARCH_MARKER_REVERSE - 0 / 1 寻找零脉冲方向:0-正;1-负
34060 REFP_MAX_MARKER_DIST mm * 检测参考点开关的最大距离
34070 REFP_VELO_POS mm/Min * 返回参考点定位速度
34080 REFP_MOVE_DIST mm * 参考点移动距离(带符号)
34090 REFP_MOVE_DIST_CORR mm * 参考点移动距离修正量
34092 REFP_CAM_SHIFT mm * 参考点撞块电子偏移
34100 REFP_SET_POS mm * 参考点(相对机床坐标系)位置

网友F:
硬限位失灵,软限位设置错误,原点偏移,未回参考点。。。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故障

网友G(2006-02-03):
有没有回零呢 如回过零则要看看曾序中是不是有取消软限位的指令,再加上曾序编错倍率又太快冲过硬限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