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告急

楼主(2005-11-13):
大哥大姐你们好啊!能帮个忙吗?看看能不能帮我解决下面的问题!
我的电脑配置是cpu赛扬2.4/主板技嘉845E/内存256/80G硬盘,按理说这样的配置个人用一点问题也没有!可是我就是搞不明白,只要随便运行一个程序,CPU使用率就往100%上跑,这样系统就反应挺慢!
不管我怎么重装系统都没有用!现在我连大一点的软件都不敢装!
郁闷啊!谁帮忙解决一下啊!
谢谢了!

网友A:
C盘是不是装的东西太多了
看一看虚拟内存设置

网友B:
这种情况,看看是否有个SVHOST。EXE的进程占光了CPU?如果你没装冲击波补丁之类的就连上网络,很可能就是中招拉。

网友C:
可能有病毒;

网友D:
如果不是病毒,那么就是盗版的问题

网友E:
一般是病毒啊

网友F:
重装系统

网友E:
彻底将硬盘格式化,再低格分区,重装系统、杀毒软件!

网友G:
进入任务管理器看看到底是“谁”占用了较大CPU。

网友H:
不懂电脑,但可以帮你顶一下~~~~~~~~

网友I:
楼内各位大侠的诊断很正确,就是有毒,

网友E:
无毒不丈夫,既然判断有病毒,改用敌敌畏,实在不行就用毒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