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求助]

楼主(2005-11-13):
我的变频器有4台(可单独控制),同时起动,但有1台屏幕无显示无输出,停电后却显示欠电压,有时送电也有显示输出,时好时坏,不知原因?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请问你用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啊.

楼主:
我用的是一个外国牌子“keb"变频器

网友B:
元器件老化须维修

网友C:
富士G9变频器没显示主要是开关电源小电容22u/35v老化所致

楼主:
我才用了1年,元器件就老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