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3):
我厂有台变频器FR5000P11S,容量57KVA,近期总是报警,代码是OH1(散热片过热),报警的时候不能复位,但是停机过几个小时后就正常。

网友A:
处理非常简单,千万别拿去修,我教你就会自己现场解决,QQ联系:425230600

网友B:
散热不良

网友C:
直流风扇不良,将黄,黑两线,短路,在较短的时间里换新的,长时间直流风扇不良会造成主板,驱动板电容及板上元件加速老化.另外,查看主板的板号,10000号以上可用软件设置

网友D:
我遇见过报警时察看一下是否有散热风扇不转,更换即可。

网友E:
富士G9变频器3.7KW-7.5KW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其散热风扇功率大,转速高,当在尘多的工作环境中寿命会比较短!当风扇坏了以后变频器也不会马上跳“过热”保护(可能是保护温度值设置太高),这时整个变频器的内部温度很高,使到驱动电路及电源电路的小电容容易老化,通常是开关电源最先停止工作!变频器没有显示!!这时候应把风扇及电源电路的二个小电容换掉就可以使变频器恢复正常!最好也把驱动电路的电容也换掉!!

网友F:
散热片堵牢

网友E:
请更换散热风扇!!

网友G:
我也遇到变频器报警不能复位的情况。为什么不能复位?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