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32MR程序修改

楼主(2005-11-13):
我用笔记本电脑修改FX2N-32MR程序,每次写入总提示“设置无法改变”(存储器是8K的EEPROM),不知为什么程序无法修改,请高手指教。

网友A:
EEPROM上有写保护开关需放于“OFF”上,否则只能读不能写;

楼主(2007-01-13):
谢谢,解决了,安装GPP软件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