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个忙!!

楼主(2005-11-13):
我有一台三菱FX2的PLC现在想把它里面的程序用电脑读出来,可是老是出现通讯错误,看了很多资料说什么要输入通讯程序等等,好象很麻烦,有谁能告诉我怎么将电脑与PLC连接,而且能进行通讯。谢谢!

网友A:
电缆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你首先得确认线有没有问题!

再者确认电脑内串口通讯是否和PLC串口通讯设置的一样.

网友C:
确认通讯电缆没有问题,确认通讯参数(如通讯速率,起始位,停止位,奇偶位等)没有问题,确认通讯端口设置正确。你再去试试。

网友D:
检查电缆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