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3):
刚拿到手一块S7-200的CPU224 AC/DC/RLY,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接线,别笑话哦,想问一下以下几个小问题:
1)这个PLC输出的是什么电压?(直流/交流,多少伏?)。如果我要在Q0.0上接一个灯泡,那么灯泡的一个脚接在Q0.0,另一个脚接到哪里呢?
2)输出端子上印有几个符号不知道什么意思,如“1L”,“2L”,”3L“,”.“,”L1“,”N",“M”。

网友A:
这种PLC输出只是一个继电器的触点;
“1L”,“2L”,“3L”是输出公共端;
你还是看一下PLC的手册查一下详细的接线图;

网友B:
输出一般是驱动中继的,为交流220V;另一脚接到公共端上,即所有中继的另一 头电源上

网友C:
有一套<深入浅出西门子>丛书,建议你看看

网友D:
看看说明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