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3):
小弟现在有1台富士变频器型号FRN55G11S-4CX,用于控制炼铁厂的铸铁机45kw。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用外部可调电阻(接在变频器11和12端子)调速时,总是无法实现,输出总是0HZ,或者接近额定频率。我检查了可调电阻4K欧,电阻可以调节,接线和电路也没有问题。参数F01频率设定为1,(0~10v电压);运行模式选择了F02为1外部端子控制。别的参数也检查了,没发现问题,而且用控制面版运行时试过了没有什么问题很好用的。求教各路高手给小弟看看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不胜感激。求助求助

楼主:
求求高手给小弟看一下,啊。谢谢拉!!!很急。很急

网友A:
如果用万能表量频率给定电压,如果这个电压存在,而你用面板加减频率又正常的话,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变频器的外接电位器只有两个线么?那么电压从哪里来?会不会是电流控制频率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万能表量频率给定电压,如果这个电压存在,而你用面板加减频率又正常的话,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变频器的外接电位器只有两个线么?那么电压从哪里来?会不会是电流控制频率的呀?
要接13的!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两位大哥提的意见。不能调速的问题研究了好久我已经解决了,我用的确实是电压调节,11和12端子是给定频率电压,11和13是恒定的10V电压不变。今天我又检查了一遍接线,发现可调电位器13号端子有虚接现象,而且现场(现场有几台电焊机和信号线屏蔽公用了一个接地)干扰比较大,屏蔽线也没有接好,我处理后,电压就可调了。一切也正常了。谢谢上面的朋友。表情。不过小弟还有个问题要求教,我不太明白什么是变频器输入短路,两相间几十欧电阻算不算短路。谢谢。

网友C:
输入端有控制变压器或风机电源线并接,电阻较低正常。

网友D:
电位器要接三个端子,问题解决了

网友E(2007-07-08):
用2.2K行不行

网友F:
如果用电压0-10V调速,电位器都是接三个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