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3):
我有一块S7-200的CPU224 AC/DC/RLY,输入电源应该接到"L1","N"和那个有接地符号的端子上吧?那个有接地符号的端子是不是接电源的地线?但是我家里的电线都是两线的,没有地线。这可怎么办?接地符号的端子就让它空着是吗?会有大的问题吗?

网友A:
周围没有大的干扰源可以不接地;

网友B:
在家里用,PLC不接地问题不大,但到了工业现场,还是接地为好,两年前我在一个厂子遇到过这种问题,因为旁边有一台电机,并且通讯线很长,不接地PLC不能工作。

网友C:
同意4楼的观点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开始连接的时候没有接地线结果通讯不上,最后发现是地线没接!建议你最好接上地线。

网友E:
良好接地应该养成习惯。

网友F:
S7-200 PLC就不要接地了。没用。反而会增加干扰

网友G:
我用PLC跟上位机之间通过RS232口连接,当稍大一点的接触器释放时(吸合反倒没事)老是掉线,不知是否连接电缆没接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