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楼主(2005-11-13):
我厂有一台进口电脑裁板锯,有一个行程开关,用万用表量,它的两组触头都很正常,但工作时,靠它供信号就不行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信号电压5V,约10mA)

网友A:
估计是震动引起的接触不良

网友B:
做下屏蔽试试

网友C:
干扰!信号线做屏蔽.

网友D:
你的行程开关是不是有弹簧的,会不会软了不够力?我试过是弹簧不够力的!

我也试过是行程开关的位置歪了一点,接触不到,手动用表量可以,但是机器不一定能够碰到!

网友E:
可能是氧化

网友F:
触头有可能接触不良(氧化膜),打磨一下试试!

网友G:
干扰造成的,前几天做了一个,三菱FX1N-601MR加了几个行程开关,用的是常开点,老是莫明奇妙的停机。检查发现是变频器接地线不好。后来换成了接近开关

网友H:
低电压,小电流最好别用行程开关,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永磁感应器.

楼主:
各位师傅分析的都有很有道理,但我这个行程开关两组都是常开,而且有控制板上开得到这个行程开关的指示灯也在工作呀,我也怀疑是一干扰

网友H:
用什么指示灯?如是AD11/25发光管的干忧就能亮.不可信!弱电必选屏蔽线.

网友I:
做一下屏蔽试试

网友J:
我觉得是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