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3):
我是HP的本本(AMD的CPU,windowsXP系统)没有串口,用的德阳四星电子的USB-CIP31转串口,台安PLC(买了一根台安编程电缆),安装台安PLC的PC2.0版编程软件,不管怎么都无发连线。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谢谢。邮箱:wity1994@sina.com.

网友A:
台安的没有试过;
可能与电缆有关;

网友B:
通讯参数设对了没

网友C:
哈哈,还是买有串口的本本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哈哈,还是买有串口的本本好啊!

同意;
搞工控的用带COM口的电脑可以省很多麻烦;
其实现在新的NOTBOOK带COM口的还是比较多;

网友D:
估计与USB转换R232无关,用台式电脑试试。
我用了三条,很多型号的PLC和HMI,都没发现过问题。

楼主:
台安编程电缆我想不会错,用的德阳四星电子USB-CIP31转串口也不会错吧(网上说是真正的 USB 到 RS232 接口转换器,在电脑中运行的驱动程序控制下,将电脑的 USB 接口仿真成传统的  COM 口,从而使用现有的各种编程软件、通信软件和监控软件等应用软件。)我正联系台安的PLCPC2.0版编程软件设计者,再看看

网友D:
COM口选择对没?USB模拟的一般从COM3开始,可以到设备管理查一下。

楼主:
COM口选择对 的,因为还显“正在通信请稍后”,

楼主:
COM口选不对的话,马上显连接终断

网友E:
关注中。。。虽然我的usb转串口PLC可以用的,但也想知道你连不上的原因 。

楼主:
我用个两种usb转串口,德阳四星电子USB-CIP31转串口和几十元普通的都不行,台安编程软件设计者联系不上,不知是windowsXP系统不对,还是不支持usb转串口,编程电缆我想不会错是的台安。哪位用过台安PLC可能知道。 还是那句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谢谢。邮箱:wity1994@sina.com.

楼主:
不知还有别的转串口方法吗? 还是那句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谢谢。邮箱:wity1994@sina.com.

网友F:
可按如下步骤调试
第一步:到设置管理器处查看有无此串口
第二步:找一根交叉电缆连台式机,可用任何串口调试工具
第三步:检查通信参数
第四步:看软件上有无超时时间的设置,如果有尽量设置得大一些
如果没有交叉电缆,可以直接短接DB9的2、3脚,自发自收

网友E:
不知试过下载最新驱动没。我USB转串时起初也是不行,用的是转接器原配的驱动。
后来上厂家网站下了最新驱动,居然可以了。

楼主:
前几天有点忙。我到HP网站论坛看过,和我一样情况的还多,后悔买的时候没考虑到,只有继续找解决的办法。HP网站论坛有朋友提到用PCMCIA扩展转串口和HP的Port2扩展口,但没提到成功没有。用台式机试一下看行不行了。另外台安的TP232PG+TP202MC编程电缆能用到西门子PLC上吗?型号为6ES7  212-1BA01-0XB0  CPU为212。哪位朋友知道?wity1994@sina.com

网友G:
在硬件管理器中将该com口停用后再起用试试

网友H:
老兄,我和你遇到同样问题,连电脑品牌都是一样的!!!

楼主:
zhmingjs你问题解决了吗?有的论坛说PCMCIA扩展转串口要上一千的才用得,有的又说两三百PCMCIA扩展转串口卡就行,说是转成的物理串口用于工控都行.还有CF转串口卡加个PCMCIA适配器也行而且便宜(最低130元).眼都花了不知选哪个。那位朋友用过可以讲一下吗?wity1994@sina.com

网友H:
今天我联系四星的,他们说台安的他们没试过,你有其他厂家大PLC 吗?试一下,我也想去四星买一根试试.看你的贴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PC卡太贵了,我也联系过,还不如买个二手笔记本.你原来买的装上COM为几?

楼主:
还是CF转串口卡加个PCMCIA适配器用吧!便宜又是转成的物理串口,以后也好用到其它牌子的工控产品上.不知便宜的CF转串口卡用在PLC上行不行,我发了贴子但没人回复的,多关注一下,看其它网上有没这方面的资料.找到拿出来大家分享.

楼主:
我有一个西门子老型号的(6ES7  212-1BA01-0XB0),但没PC-PPI编程电缆,现只有用台式机试一下台安PLC,买了编程电缆再试USB串口.

楼主:
COM端口可以改,台安PLC支持1-4,其它牌子就不知道了.

网友I:
CF转串口卡我在的华硕电脑无法识别,用联想试过后可以连接三菱FX全系列,欧姆龙CPM2A,C200HE及人机电子触摸屏,但无法和三菱A系列连接

楼主:
今天去了台安服务部,本本也带去试,CF转串口和USB转串口都不能连接。但连接西门子PLC能行,郁闷!后悔莫及呀!现对HP本本还有一办法买扩展坞XB2000(2000太贵),网上还有一种端口复制器(120还不贵)就看能用否!
hp扩展坞XB2000就要求接口在本本侧面的才能用,我想这种端口复制器有连接线也能用吧?不知哪位用过?

wity1994@sina.com图

网友H:
怎么样,解决了吗?

网友H:
我现在已经邮了,货还没到

网友H(2005-12-15):
我的还没到货

网友H:
我用的是三菱FX2和FX2N的

网友J:
USB 转换 COM 口下传可以,上传不太好用。有时候好用。

楼主:
今天用台式机试了一下台安PLC,成功(用的windowsME系统)。这说明电缆好的。现还有一样需试一下,在HP本本上装windowsME系统。再不行就只有买一千多的PCMCIA转RS-232的串口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