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3):
一台SN10-20的高压开关,在检修后,我实验人员人为顶合闸接触器让其合闸,结果出现螺旋式熔断器击穿,保险芯都烧成空心了,保险座也烧裂。大家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如果电流过大,怎么引起的?谢了

网友A:
你的操作机构是电磁机构,接触器在人员顶合的时候可能你的接触器的消弧线圈在负荷侧没有在进线侧,这样容易引起弧光短路,造成灭弧困难。保险的熔断7电流只有合闸电流的1/3。在这样的情况下会造成保险座的烧毁和炸裂。

网友B:
是不是检修时接错控制线,短路造成的.

楼主:
昆供流氓  :

接触器还有消弧线圈,第一次听。保险的熔断7电流只有合闸电流的1/3,有什么依据吗? 那熔断器的熔断和合闸时间有很大关系吗?请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