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3):
请教:哪位高手知道SIEMENS 6SE70系列变频器在各种控制方式下(如MOP,OP1S,PLC等)P443和P554等参数的设定值是多少及在哪个标号下设定?谢谢!

网友A:
“手动-自动”转换有关。参数P590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
设定P590后仍要设定P443和P554的值,可以设定哪些值?望老师详细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