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4):
如果要加入一个传感器,是不是要在传感器与s7-200建加入模拟量滤波?这样是不适用于拾取不断更新的模拟值?

网友A:
这需要综合权衡:加模拟量滤波可以改善端口干扰,但必然影响采样的实时性。如果不加滤波,一大堆的干扰数据同样是有害的,甚至你的实时性和准确性根本得不到保证。因此选择滤波方式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