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变频可行么

楼主(2005-11-14):
我使用75KW发电机驱动55KW鼠笼电机,发电机可以发出40--80HZ的三相交流电,若果使用高频率(比如70HZ),会不会对电机造成损坏?若损坏,最高极限是多少?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用;
如果电机额定频率为50HZ,发电机也调到50HZ;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能告诉我为什么不能么?

网友B:
我以前发电机长期在58HZ,电压375V,的情况下使用了很久
没有问题
不过70HZ就不知道呢!

网友C:
n=60f/P,你看看会有什么问题?频率上升转速也就上升了,到75的时候已经超了很多了,原来的为1500转的现在为2250了,你的电动机已经超速了,能坚持多久.

网友D:
如果你使用的变频电机就可以

网友E:
这样的问题也问 好郁闷 你电机死菜了

网友F:
太高了肯定不行,但我们厂的发电机有故障,在40HZ时也可以运行,只是容易烧马达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指点:)
我很菜,才问的阿

网友G(2008-04-16):
你的动力源能承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