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4):
一电镀线8工位,0为上料,1-4为甲行车调运。5-8为乙行车调运。9为下料。1-8工位时间可调,每工位时间到才能到下一工位。产品必须按0-9工位的顺序运行。4,5工位为甲乙行车公共调运,如甲车在1,2工位时,4工位时间到要到5工位,就由乙行车调运。反之乙车在7,8工位,4工位时间到要到5工位,就由甲行车调运。如果用OMRONPLC用什麽指令编程最佳。每工位均设位置开关.

网友A:
问题一. 0--9 工位 是不是都有料?
问题二. 如果0---4工位时间都到了,那么甲车怎么办?
                5---9工位时间都到了,那么乙车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