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调试

楼主(2005-11-14):
各位帮个忙:我在调松下伺服,位置控制模式,发现有时出现过冲,有时不到定位点就停止,有事定位完成后电机前后摇摆,很长时间才稳定下来,请分析一下

网友A:
你看一下是不是参数的设置有问题,还是线路有干扰(屏蔽线的屏蔽皮一定要接地),要不也是最可能的就是位置检测的元件有问题,你换一下看看。如果还有问题,那我也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