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4):
各位帮个忙:我在调松下伺服,位置控制模式,发现有时出现过冲,有时不到定位点就停止,有事定位完成后电机前后摇摆,很长时间才稳定下来,请分析一下

网友A:
调一下伺服刚性试试

楼主:
应该是伺服设置的问题,但我不太会调,具体说一下号吗?

网友B:
建议调一下PR10。PR11

网友C(2006-01-02):
电机有问题了吧?
或者命令格式不对

网友D:
给我一份,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wangbin10020032004@yahoo.com.cn
QQ:170591242

网友E(2006-02-24):
这个问题我以前见到过,是因为伺服选型过小,因为力矩不够以及机械阻力不一致引起运行过冲,过冲后伺服又控制其返回,返回又过冲了,接就又向前进,如此往复,有时突然一下冲到了头。。。伺服自动保护。
    解决方法是加装一个伺服电机用的减速机。如要求精度不高可加装一普通减速机,这是实际使用过的,绝对没问题。

网友F:
应该是力不够,或者是刚性不够
调一下试试咯

网友G:
谢谢,,我也在搞松下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