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4):
请问光电隔离在plc控制中有什么用?

网友A:
问题要问的明白一些;
你说的光电隔离是指输入、输出还是指通讯?

网友B:
用光电传送信号可以隔离收发两端的电关系。在模拟量信号传输中可以隔断共地关系,解决共模干扰。在开关量信号传输中,收发两端的供电可以自成一体,互不干涉,特别是对于一些热底板(公共线带电,如直流电机调速板),可以保护PLC不被强电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