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

楼主(2005-11-14):
各位老大:变送器是干什么的?温度变送器又怎样工作的?谢了!!!

网友A:
温度变送器就是将所测的温度转成4-20mA或0-10V、0-5V的标准信号输出到控制器。

楼主:
那为什么有的温度传感器的没有变送器就直接输出了,而有的又经过变送呢?

网友A:
例:PT100就是用阻值变化来改变测量温度的,它没有变送器,0度时是100欧姆。

网友B:
1.变送器就是把温度,压力,差压等信号转换成4-20MADC统一信号.                                                                                                    2.温度变送器用以将热电偶热电阻所测的温度信号转变成1-5V或4-20MA

网友C:
也应该有一个电信号放大的作用吧,我没有看过多少变送器的东西,所以还望高手给个权威的说法,呵呵

网友C:
热电阻温度变送器是由基准单元、R/V转换单元、线性电路、反接保护、限流保护、V/I转换单元等组成。测温
热电阻信号转换放大后,再由线性电路对温度与电阻的非线性关系进行补偿,经V/I转换电路后输出一个与被测温
度成线性关系的4~20mA的恒流信号。

热电偶温度变送器一般由基准源、冷端补偿、放大单元、线性化处理、V/I转换、断偶处理、反接保护、限流
保护等电路单元组成。它是将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经冷端补偿放大后,再帽由线性电路消除热电势与温度的非线性
误差,最后放大转换为4~20mA电流输出信号。为防止热电偶测量中由于电偶断丝而使控温失效造成事故,变送器
中还设有断电保护电路。当热电偶断丝或接解不良时,变送器会输出最大值(28mA)以使仪表切断电源。

知道的一些,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