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4):
1.请问蓝,红,黑,花,黄线的作用?(即:什么时候用)

2.接线端子什么时候需要挂锡?

万分感谢!

网友A:
1.在三相四线中,用到这4条线,按常规来说(花线)是做地线。其余是火线。
2.至于挂锡,完全是为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不让铜头子生锈。心意,有条件的话都可以挂锡。没有条件的话,那就视情况而定

网友B(2006-04-08):
一般在交流回路中:黄A.绿B,红C,黑地,黄绿PE,
在直流回路中:正极红,负极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