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A移动通信直放站工程调测

楼主(2005-11-14):
1.设备调整与调测

  天线馈线与直放站正确连接,加电开机,设置直放站增益,使最大工作增益低于收发隔离度约12dB。

  以我公司CDMA直放站调整为例,该直放站额定输出功率为+30dBm(1W),额定增益不90-95dB,若施主天线接收点接收的基站场强值为-80dBm,施主天线采用1.8米栅网抛物面天线,则天线增益Gant=21.6dB。若施主天线距主机30米,馈线则采用SYV-50-22型低耗馈线,该馈线850MHz时每米损耗约0.03dBm,则馈线损耗L=0.9dB,若收发隔离度达到102dB,则Gmax为102dB-12dB=90dB。

  直放站输出功率Pout=-80dbm+Gmax+Gant-L=30.5dB。

  在已达到设备的额定输出功率要求,现场安装后用HP-8563E频谱分析仪实测输出功率Pout为30.1dBm,通过实测得出结果与以上计算的基本吻合。

  调整增益时,在动态范围内按照从小到大步进调整的方法进行,但不能超过最大增益Gmax,否则容易使直放站产生过压和自激现象。

  天线的隔离决定了直放站增益的大小,间接决定了直放站是否可达到最大的输出功率,影响着直放站的覆盖范围。另外,直放站安装后,隔离度并非不再变化,它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会产生波动。

  CDMA直放站应具有隔离度自动控制和监测功能,以保持其在各种外界环境下正常工作。
2.路测优化

  根据网络规划、覆盖要求、路测覆盖范围,调整转发天线的水平角度、俯仰角度和直放站增益,达到直放站理想覆盖。在覆盖公路、隧道等带状区域时,可调整角反射器角度,通过控制波束宽度来满足对该区域的理想覆盖。路测时,应识别基站信号、经直放站放大后的信号、相邻基站信号,并作好相关记录。

 3. 工程设计确认

  通过仪器测试及实地通话测试,确认工程方案是否达到原设计要求,如与原来有较大的出入,需对以下工作重新调整。

  *必要时重新确定直放站站址;

  *重新调整设备及天馈,使收发隔离度达到预定值;

  *重新调整直放站的各项工作参数(如增益等),使其达到最佳工作状态。
4.工程设计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信号自激

  直放站安装不当,收发天线隔离度不够,整机增益偏大时,输出信号经延时反馈到入端,致使直放站输出信号发生严重失真产生自激。
克服自激现象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增大施主与重发天线的隔离度,二是降低直放站增益。当要求直放站覆盖范围较小时,可采用了降低增益的办法。当要求直放站的范围较大时,应增大隔离度。工程中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增大收发天线的水平及垂直距离;

  *增加遮挡物,如加装屏蔽网等;

  *增加施主天线的方向性,如使用抛物面天线;

  *选用方向更强的重发天线,如定向角度天线;

  *调整施主与重发天线的角度和方向,使两者尽量背向。

  (2)导频信号切换频繁(即“乒乓”现象)

  这种现象主要是指在直放站覆盖区内,手机用户在2个或多个基站导频间反复切换,经常同时接入多个基站。其原因是直放站天线安装不当,施主天线安装在多个基站重叠覆盖区内,接收到多个基站的导频信号,而且强度相近,交替占优,经直放站中继后各导频信号强度仍很接近,造成覆盖区内移动台在多个基站间频繁切换,俗称“乒乓”现象。当各导频信号强度之差小于3dB时,移动台同时接入2个或多个基站,给系统控制的负荷加重或引起过载,增加了中断通信的可能性,并降低基站系统容量。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地形复杂的山区、丘陵地带和楼群密集的城区.

为尽量避免“乒乓”现象,工程中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改变施主天线安装位置,使施主天线对准一个基站,直到找出较强的导频信号且稳定;

  *改变直放站安装站址,尽量不要选址在基站覆盖区的交界处,以避开相邻基站的干扰;

  *选用方向性更强的施主天线,如高增益大口径抛物面天线;

  *采用分集接收技术。

  一般在测点选址时,需要使用频谱分析仪或路测仪对基站信号强度进行监测,避免在基站覆盖交叉区域和基站导频切换频繁地区安装直放站。

(3)接收信号频率选择性衰落
当空中信号传输多径时,会造成CDMA信号的频率选择性衰落。当施主天线接收到这样的信号时,经直放站放大,发射到覆盖区,移动台接收此信号,通话质量较差,严重时手机用户将检测不到前向导频信号。

  所以,以安装施主天线时,一定要检测施主天线接收到的前向信号的频谱,发现频率选择性衰落时,要及时调整天线角度或位置,直至收到频谱比较理想且电平较高的前向CDMA信号。
以上内容摘自瀚正科技网www.syhanzheng.com

楼主(2007-06-05):
望有识之士,代理、加盟合作

沈阳瀚正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那女士
电话:024-23906006
传真:024-23907007

网友A(2007-08-02):
我们公司的模块也有涉及这类的~欢迎各位来咨询!

楼主:
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鼎力支持

网友B(2011-10-04):
深圳飞宇信电子北京办
专业的天线,模块连接线,各种射频馈线的厂家.433/470/868/900/1800/GPRS/CDMA/WCDMA/TDCDMA/3G/2.4G/5.8G 弹簧天线.吸盘天线.橡胶天线.橡棒天线.IPEX UFL 各种射频头,SMA BNC MMCX TNC N头
联系电话:13683276589 QQ:1321809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