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4):
fun49   a #0000  b#0000  c#0000
请问这个助记符的意义。谢谢!!!

网友A:
对PLC进行加密保护;

网友B:
对PLC进行加密保护;在您要查看PLC中的信息的时候,要先输入C中的数字,以用来保护你的程序。

网友C:
对PLC进行加密保护

楼主:
谢谢,各位!!!
请问该指令如何在CX-3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