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4):
各位:
      有那位高人知道Hitech的Pws1711-ctn系列人机界面进行屏幕保护动画的实际操作,请多多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设置背景灯的关闭时间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屏幕保护动画;

楼主:
就是画面也行只要不是黑屏就好,可是接点在哪?
请指教!!

网友B:
你可以用ADP编几个动画,下载到屏里.用宏指令控制动画的出现.你再把系统菜单中的SCREEN SAVER TIMER 的时间设为0.估计就行.我们罗升公司是HITECH的全国总代理.你有什么问题欢迎来问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吧!

网友C:
我们的屏在屏保时可设定从黑屏到全亮多级亮度!

楼主:
还有我用的是CX-programmer5.0版本它的声音控制在哪呢?还有它都支持什么格式的动画?
我是新手,工程师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没有办法,只好向各位师傅请教拉!
多多感谢,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