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的问题

楼主(2005-11-14):
各位前辈,大家好。小弟现在有一事相求。我现在在做一个PLC的控制系统,但是因为工艺的需要,不能强制断电,所以,我们领导建议使用UPS电源作为后备电源,我没有使用过器件,请教各位:1。怎样实现当外部断电后,自动开启UPS电源;2选择UPS时的功率该怎样去核算,应该用在控制可÷回路上吗?还是主回路上,因为我们的主回路功率120KW,怎么办?还有价格怎么样?哪个产品好一些呢?

多谢各位了!拜谢!

网友A:
楼上能否说的清楚一点!UPS是用电设备的应急电源!那么必须能满足设备在线路停电时正常使用。

楼主:
您能简单地给我介绍一下UPS和EPS的工作原理吗?以及它地型号功率等,谢谢

网友B:
ups其实就是一个逆变器和一个自动切换电路组成的电器

网友C:
UPS是应急电源,里面有逆变器、电池组和控制元件。使用时将UPS回路切换到在线上,串联在电气回路中。不使用时切换到旁路上,对电池组的自放电进行浮冲充电。

网友D(2006-04-08):
5楼讲的好!

网友E:
UPS带控制部分(包括PLC)是对的,但想让它带150kw还是免了吧!你老板搞不起。
UPS在交流失电后可在极短时间内恢复交流供电,基本不影响控制部分正常工作。

网友F:
120KW!用UPS不太现实吧!

网友G:
“实现当外部断电后,自动开启UPS电源”是它的基本功能

但是它只是应急保护数据用,要想用它来维持开机生产你还是弄个发电机吧

网友H:
UPS带控制部分(包括PLC)是对的,但想让它带150kw还是免了吧!你老板搞不起。
UPS在交流失电后可在极短时间内恢复交流供电,基本不影响控制部分正常工作。
120KW!用UPS不太现实吧!

网友I:
不能带动设备,UPS一点用都没有,要讲究实用性.

网友J:
近年来,EPS蓄电池作为应急电源被广泛应用,尤其是用作消防应急电源,笔者就相关问题做一探讨。

1 EPS应急电源
1.1 EPS应急电源的工作原理
 EPS应急电源是允许短时电源中断的应急电源装置。作为消防应急电源系统,当建筑物发生火灾时,为疏散照明和其它重要的一级供电负荷提供集中供电。在正常情况时,由交流市电经过互投装置给重要负载供电,当交流市电断电后,互投装置将立即切换至逆变器供电,供电时间由蓄电池的容量决定,当市电电压恢复时,应急电源将恢复为市电供电。
1.2 EPS应急电源的系统组成
 EPS应急电源主要采用SPWM(交流脉带调制)技术,系统主要包括整流充电器、蓄电池组、逆变器、互投装置等部分。其中逆变器是核心,整流器的作用是将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实现对蓄电池及向逆变器模块供电。逆变器的作用则是将直流电变换成交流电,供给负载设备稳定持续的电力,互投装置保证负载在市电及逆变器输出间的顺利切换。系统控制器对整个系统进行实时监控,可以发出告警信号,同时可通过串行口与计算机或Modem连接,实现对供电系统的微机监控和远程监控。

2 EPS应急电源的应用
 目前,专门为消防应急措施而设计研制的EPS消防应急电源,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它可以实现微机监控和处理,对消防应急照明、卷帘门、消防电梯、水泵、排烟风机等消防设施实现自动控制。此类产品多为高层建筑、机场、电信网络机房、医院、重要场馆等工程采用。具有以下特点:
 (1)电网有电时处于静态,无噪音,小于60 dB,不需排烟、防震处理;
 (2)自动切换,可实现无人值守,电网与EPS电源相互切换时间为0.1s~0.25s;
 (3)带载能力强,EPS适合电感性、电容性及综合性负载的设备,如消防电梯、水泵、风机、应急照明等;
 (4)使用可*,在重要场合可以采用双机热备方式,确保事故和火灾情况下供电可*,主机寿命可达20a以上,电池5a~10a以上。
 (5)适应恶劣环境,可放置于地下室或配电室,可以紧*应急负载使用场所就地设置,减少供电线路;
 (6)对于某些功率较大的用电设施,如:消防水泵、风机,EPS可直接与电机相联变频启动后,再进入正常运行状态;
 (7)应急备用时间,标准型为60min(有延时接口)。

3 EPS消防应急电源与UPS电源的比较
 采用不间断电源(UPS)供电方式,其造价昂贵,特别是在线式UPS,其转换效率较低,长期连续运行,必然造成电能浪费,实际上UPS适用于信息类负荷。EPS消防应急电源与UPS电源的比较:

指标

EPS消防应急电源

UPS不间断电源

运行方式

采用离线运行方式,高效节能、噪音低

采用在线运行方式,效率70%,噪音高

节电

在电网正常时处于睡眠状态,耗电不足0.1%,无电网供电时,其效率92%以上

 在电网供电正常时也工作,其效率仅85%-90%,约有10-15%的电能被消耗

寿命

只有在电网无电时才进行逆变工作,主机使用寿命相对长,一般15-20年.

UPS是只要开机就连续不间断工作,因此寿命相对较短,一般5-8年

负载适应性

尤其适应电机等电感性负载和各种混合用电负载

UPS只适应电容性和电阻性负载(计算机负载)

系统组成

简单,故障率低

复杂,故障率高

  EPS消防应急电源与UPS电源的比较

4 EPS消防应急电源与分散式的应急电源比较
 分散的应急电源方式在目前的消防应用最为广泛,但只能局限于应急照明。随着楼宇智能化的普及和消防安全设施的完善,除照明外,需要为给水、通风、监控等各种应急设备供电,分散式应急电源不能满足需要,而EPS应急电源则完全可以胜任其工作。

5 结 论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消防安全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EPS以其特有的优越性将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EPS消防应急电源作为一种可*的应急供电源,可以灵活的运用在消防供电回路末端、个别重要场合等。EPS应急电源的使用,为消防安全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

转载:http://www.cp315.com/mdc/news/view.asp?id=4806

网友K:
150KW我的UPS我也见过,不过一般的工厂可能真的搞不起,出不起这个价钱,那是一个LCD的生产线,并且电是自己的发电机发的,还要预防万一的情况装了这个UPS,那是绝对不充许停电的系统,可能停电会有好几十万的损失吧,那个UPS的电池也就看见摆了一个大房间,还有一台专用的中央柜式空调,想想就觉得这玩意太大了,我想只要你的老板能买一个房间的电池是可以的

网友L:
向供电公司申请主电源采用双路进线,或是配个发电机就行了,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

网友M:
同意5楼的,我们厂也是这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