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4):
请推荐有串口的笔记本电脑

网友A:
清华紫光一款,有通用串口,是一款低档机,价格不到5000

网友B:
推荐用Dell的本本.

网友C:
建议一款Hp nx6120,接口比较全,我也是寻了很长时间才找到。

网友D(2005-12-22):
不是所有的USB转232都能在工控软件上使用的。
我使用DELL D810,但我不喜欢宽屏。

网友E(2006-03-02):
USB转232跟主板上串口性能都一样吗?

这些转换线不是都说是标准的串口接口,.我试过用这根转换线来采集,结果采不到数据.这种线跟主板上的串口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F:
嘿嘿  老兄 我建议你用海尔40咯
我已经买了两台咯  很实用
我是做工业控制的 需要用232和下面的plc通讯
速度不错 是一款专门带串口的笔记本撒
价位在5300左右

网友G(2006-07-04):
hp nc6000很好

网友H(2006-08-05):
引用 楼主:
请推荐有串口的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串口解决方案:笔记本串口卡(PCMCIA转串口)

论坛里面很多朋友找带串口的笔记本,跟我上个月买笔记本困惑一样,把经验写出来,有意见请拍砖:)

1 USB转串口,兼容性稍差,价格便宜,不能连接PLC等,可满足部分需求。
2 端口复制器、扩展圬兼容性好,价高。
3 PCMCIA串口卡,兼容性好,可连接PLC等工控设备,性价比高:)
好像太平洋电脑网

http://www.nb2008.net上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看能否帮到你

网友I(2008-01-24):
绝对推荐DELL

网友J(2008-05-15):
支持国货 强烈推荐 lenovo   E42

网友I:
支持国货也挺好的,呵呵

网友K(2008-09-08):
如果使用西门子PLC只要买USB/PPI,或者USM/MP1转接线就可以了啊.要串口做什么?
串口又不支持S7-300/400.

网友K:
我用的是IBM T23 老爷爷级的电脑啦.

网友L(2008-10-24):
联想昭阳系列的商务本,很实用的